[求助] 请问各位佬,小弟最近在看TDC相关的东西,碰到一点问题

楼主(2025-02-20):
就是这种游标型TDC,用两条延时链信号通过触发器产生温度码,那如果两个延时链的沿挨着(或者靠的很近),那是不是就不能产生正确的温度计码呢

网友A:
靠的很近也就意味着小于这一级的分辨率了,至于太近的亚稳态问题解决,就是另外的措施了。

网友:
这是vernier line,TDC本质就是ADC呗,靠的太近就是小于一个lsb了,正常就输出0,如果有亚稳态问题另说,正常判决部分肯定不会是DFF,应该是Arb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的很近也就意味着小于这一级的分辨率了,至于太近的亚稳态问题解决,就是另外的措施了。 ...

请问前辈有什么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