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关闭但是上电顺序有细微差别,还需要插iso吗?

楼主(2025-02-20):
请问如果两个power domain都会关闭,电压不一样,这两个domain会同时关闭,但是上电顺序由于来源不同,会有细微差异,请问需要插入带iso 功能的lvl吗?还是只是lvl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aon走的区域是片外掉电的区域,那常开的电源线怎么来了?

网友A:
1. 个人感觉不需要ISO,都掉电了,信号都没有了。 另外不用怕漏点了。 2. 没太理解你的问题,如果AON buffer放在掉电区域,那他的电源就要是常开的电源引过来 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个人感觉不需要ISO,都掉电了,信号都没有了。 另外不用怕漏点了。 2. 没太理解你的问题,如果AON buffe ...

感谢
第一个问题是说,对于关闭的两个domain来说,上电延迟的细微差异,比如另外一个延迟了1ns上电,但是正常工作时候,两个要么都是开要么都是关,这种情况还需要两个domain加isolation吗,对于上电时间的差异那一段来说,需要加isolation吗?

第二个问题是,比如一个很大的power off domain,但是这个domain 是片外掉电,没有插入power gating,正常里面也就只有关闭的电源线,那为了这几个aon,专门拉几根电源线过来吗?问题是优化的时候aon 位置又在变,除非跟加了power gating 一样的模块有均匀的常开电源线,然后做second pg去连,但是对于我这种,如果打均匀的常开电源线就为了几个aon 感觉很浪费,所以问下供电网络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第一个问题是说,对于关闭的两个domain来说,上电延迟的细微差异,比如另外一个延迟了1ns上电,但是 ...

1,这么短的时间就不需要考虑。

2,用global buf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么短的时间就不需要考虑。

2,用global buff吧

请问你说的global buffer 是aon 吗? 我现在这个是片外掉电,因为不需要psw,所以没有常开电源线,难道为了aon,还拉几个常开电源线吗?

而且优化的时候,也不知道aon cell在哪里 位置还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