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仿真

楼主(2025-02-20):
在做UPF仿真的时候,因为在upf开头写了upf的版本“upf_version 2.1”。导致在仿真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非法的版本定义信息:“invalid value specified version '2.1'is not supported”

网友:
查工具支持到那个版本,如果工具版本低,那么升级工具。
或者根据工具支持的upf的版本,按照这个版本的命令和格式重写u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