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可编程分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20):
张刚老师写的CMOS锁相环一书中 4个D触发器级联的可编程分频器,计数范围为什么是从2开始,不是从0开始的呢,这个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这是一个时序问题,是说这个计数器计数到2的时候就会产生reload信息,这个reload信号去重新load计数控制字,2-1->0这个段内load一直有效,是为了保证load的时间能够有效的load到新的计数控制字。
上面的计数器在整个的计数逻辑上是依然要计数到0的,不然满足不了ps计数器的完整计数逻辑。
简单的说,如果是计数到0,那就会产生一个reload的毛刺,毛刺的时间又太短,可能load不到控制字。这就是上面的实现方式要避免的现象。
上面的原因书上好像说了,你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时序问题,是说这个计数器计数到2的时候就会产生reload信息,这个reload信号去重新load计数控制字 ...

谢谢,是不是理解成用0010去复位分频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其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理解成用0010去复位分频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其速度

不是提高速度,上面哪个图并不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画出来……它本意确实是计数到0010了,产生了reload信号,让reload的宽度加长,避免因为reload在0000时刻产生,没有足够时间reloa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高速度,上面哪个图并不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画出来……它本意确实是计数到0010了,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5-04-21):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高速度,上面哪个图并不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画出来……它本意确实是计数到0010了, ...

请问实际电路应该还要添加什么呢,我按照书上电路仿真,结果不太对

网友:
这种电路结构太多了,每一个都有细节的区别~~~你需要仔细去分析它的计数逻辑和切换的逻辑,比如说计数计到1了需要load,这个load是不是产生了等等之类的~~~需要针对波形和切换的细节仔细分析。有些时候,可能你少了一个反相器,导致是时钟下降沿触发了之类的,都可能导致整个逻辑错误,这种细节,很多paper和论文等并不会完全画出来。
所以,仔细核对一下波形的细节,该重新计数的时候是不是重新计数了~~~仔细核对波形。
还搞不定的话,你私信联系我,我帮你看一下。或者你把电路和波形贴在这个位置,需要p的q和qb,s的q和qb的所有波形,load的波形等这些细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实际电路应该还要添加什么呢,我按照书上电路仿真,结果不太对

这种电路结构太多了,每一个都有细节的区别~~~你需要仔细去分析它的计数逻辑和切换的逻辑,比如说计数计到1了需要load,这个load是不是产生了等等之类的~~~需要针对波形和切换的细节仔细分析。有些时候,可能你少了一个反相器,导致是时钟下降沿触发了之类的,都可能导致整个逻辑错误,这种细节,很多paper和论文等并不会完全画出来。
所以,仔细核对一下波形的细节,该重新计数的时候是不是重新计数了~~~仔细核对波形。
还搞不定的话,你私信联系我,我帮你看一下。或者你把电路和波形贴在这个位置,需要p的q和qb,s的q和qb的所有波形,load的波形等这些细节。

网友(2025-06-02):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太多了,每一个都有细节的区别~~~你需要仔细去分析它的计数逻辑和切换的逻辑,比如说计数计 ...

还是不太懂大佬的意思,大佬能再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