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电流镜

楼主(2025-02-20):
想问下拉扎为书上第五章无源电流镜这里在求Vp/Vin时为什么直接将差动输入变成单端输入了?这里怎么理解

网友:
个人理解:一端输入Vin,一端输入0,相当于Vcm共模信号增加Vin/2,然后一端输入Vin/2,一端输入-Vin/2,由于共模增大不多,对于电路的状态近似认为还是原来的gm等不变,然后就可认为单端输入和差动输入Vin,输出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