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电流镜单端输入时的增益问题,为什么差动输入和单端输入的开环增益是一样的

楼主(2025-02-20):
想问下拉扎为第八章这里,有源电流镜的开环增益在书上第五章推出来是差动输入才是这个gm(ro2//ro4)增益,现在变成单端输入了开环增益怎么还是这个公式??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
因为本质上所有电路的理论都是近似,这里忽略了加上电容反馈网络后对前向放大器的增益的影响。默认加上反馈网络后前向放大器增益不变,稍微精确一点的方法可以参考附录中的分析

网友:
个人见解是单端输入也可以认为是差动输入呀;
例如, 对于单端来说输入拉高 Vx, 对于差动就可以理解为一段拉高 Vx/2, 一段拉低 Vx/2;
所以自然差动输入推出的增益也可以应用在单端输入上了

网友:
因为全差动的(+)输入为Vin/2,(-)输入为-Vin/2,增益是Vout/(Vin/2-(-Vin/2)=Vout/Vin,如果单独输入下(+)输入Vin,(-)输入0,可以推导一下公式,结果大约也是gm(ro2//ro4),可以理解为单端输入,两边也差Vin,所以结果差不多,不过也可以自己推导一下单端输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