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跨导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曲线仿真问题

楼主(2025-02-20):
请问这篇论文中的差分输入电压怎么理解?我想仿真OTA的跨导与差分输入电压的关系,cadence仿真如图2,如何才能复现图1这样的曲线?

我的方法是设置共模输入为vcm变量,然后扫描vcm得到跨导,仿出来的是跨导与共模输入电压的关系,得到的曲线图3跟文章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改变交流信号幅度acm,输出正负端电流差会等比例变化,这样跨导的比值始终恒定,好像仿的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那我仿真电路怎么修改呢,需要给输入端接不同的直流电压去仿真吗?如果全给直流电压的话,还能 ...

哪里矛盾呢,不矛盾啊,两个输出中间接一个VDC,这个VDC设置一个DC值作为差分输入电压,同时设置一个acm=1作为ac测试,这个VDC下面接一个提供共模的VDC,跑AC就行了,哪里有矛盾呢?

网友A:
图中的差分输入电压不是小信号啊,是DC电压差,说白了比如你的输入级是NP并联结构,当在共模电压范围内时,肯定是输入差分电压等于0时跨导最大啊,等于Gmp+Gmn,当你差分电压变大时,总会使得N,P的其中一个开启不完全,从而降低跨导,极限值就是Gmp或者Gm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差分输入电压不是小信号啊,是DC电压差,说白了比如你的输入级是NP并联结构,当在共模电压范围内时, ...

大佬你好,那我仿真电路怎么修改呢,需要给输入端接不同的直流电压去仿真吗?如果全给直流电压的话,还能通过ac仿真得到OTA的总跨导吗?这也是我一直觉得矛盾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矛盾呢,不矛盾啊,两个输出中间接一个VDC,这个VDC设置一个DC值作为差分输入电压,同时设置一个acm= ...

明白了,感谢大佬,我按你的方法接了下,感觉比之前对劲多了,后面我仿仿共模输入范围,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矛盾呢,不矛盾啊,两个输出中间接一个VDC,这个VDC设置一个DC值作为差分输入电压,同时设置一个acm= ...

大佬好,我的输入共模电压应该是唯一的值还是一个范围呢?图2是我在共模输入vcm=0.4V 0.45V 0.5V条件下测得的三条Gm曲线,其中0.45V的曲线最对称。1.8V供电,如果vcm=0.9V曲线结果会严重的不对称,这几个vcm值是我尝试出来的。为啥vcm=0.9V是不行的,大佬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那我仿真电路怎么修改呢,需要给输入端接不同的直流电压去仿真吗?如果全给直流电压的话,还能 ...

图3是我设置共模输入vcm=0.9V下测量的跨导,图4是测试电路,请大佬多指点

网友B(2025-04-11):
楼主,那个图形的波形你跑出来了吗,这种GM-VIN的图怎么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图形的波形你跑出来了吗,这种GM-VIN的图怎么跑的啊?

我跑出来了。你施加输入信号,将直流的总的差分量设为VIN,交流的总的差分量设置为1V,输出端接两个电容负载,我接的电容负载比较大便于观察电流,比如100uF,这样测得输出正端和负端的电流差就是跨导,因为gm=itot/vin,公式里面的vin是交流量设置为1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