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CKUP相关问题

楼主(2025-02-20):
Q:请问论坛里的DFT大神,我在func mode 下对某些特定寄存器做了大约500ps的useful skew(early/late都行),目前在shift mode下,因为在同一个clock domain下的寄存器串起来的,我想给让DFT给这些寄存器加LOCKUP来解决shift下的hold,但是dft owner和 leader都不同意,是因为不是工具自己插入,需要写脚本来插入并且连接的原因吗?

网友A:
对,工具不会自动插入,需要手动插入。

网友:
DFT owner 不同意这样让他自己 close timing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工具不会自动插入,需要手动插入。

想问下lockup 插入,可以针对特定的寄存器吗?

楼主:
好的,我知道为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