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电路中的误差放大器设计时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楼主(2025-02-20):
共模反馈电路中的误差放大器设计时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增益,相位裕度之类的

网友A:
看需求,假如没需求,那么共模反馈就提供一个直流工作点和满足稳定就行,不需要高带宽高增益,功耗能低就低。
假如有CMRR等性能需求,再去考虑增益和带宽。
不清楚是否有这个需求,可以搭建理想共模反馈环路,调节其性能来对比效果。或者理论计算CMRR等对你的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需求,假如没需求,那么共模反馈就提供一个直流工作点和满足稳定就行,不需要高带宽高增益,功耗能低就低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