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中如何把一个instance放在一个区域,然后cell的密度不能太高

楼主(2025-02-20):
create_bound可以把instance放在一个区域,但是cell离得太近,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让cell在一个区域但是密度低一点呢
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可以用partial控制密度,但是不能指定instance

网友:
create_bond 可以指定一个层级中的cell,也可选择指定某一个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