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ether的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25-02-20):
用aether设计了一个全差分运放,瞬态仿真看波形大概放大了200倍,但测Av是-400dB,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5-04-21):
同学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请问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记不清了。好像跟virtuoso1要把mag什么的给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记不清了。好像跟virtuoso1要把mag什么的给填了

谢谢,后来发现差分ac不能给正负0.5,一端ac给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