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做LVS生成的.src.net文件做前仿

楼主(2025-02-20):
原来的电路图没有了 只剩下之前LVS跑出来的.src.net文件 怎么才能用这个文件在spectre上仿真呢

网友A:
文件头加上simulator lang=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头加上simulator lang=spice

您刚说的方法好像还是跑不起来     我想像后仿一样 用这个.src.net文件替换testbench中的这个模块网表  请问您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刚说的方法好像还是跑不起来     我想像后仿一样 用这个.src.net文件替换testbench中的这个模块网表   ...

.src.net文件头加上simulator lang=spice,使用config的配置方法就可以,这个本来就是spice网表,spectre兼容spice的。

网友:
做LVS抽出来的spice网表很简单,比仿真用的spectre网表少很多参数,用它仿真是有风险的

网友:
这个得看工艺,有些工艺里的CDL并不能直接用于仿真。可以有另外两个选择:一个是如果版图还在,可以提取不带寄生参数的版图网表,这个跟前仿差不多。另一个方法是,用Spice In把CDL导入成原理图再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