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ource或者vpwl,有没有方便的简洁的方法,写时钟波形啊?

楼主(2025-02-21):
不规则的时钟波形,用pwl的方法,写每个点,太麻烦了啊!

网友A:
写个波形发生器的verilog,simulation dump 波形文件,从波形文件里导出csv文件,自己写个脚本将csv转成pwl文件,这样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波形发生器的verilog,simulation dump 波形文件,从波形文件里导出csv文件,自己写个脚本将csv转成pwl ...

这太绕弯了啊

网友:
直接用verilog-A写就行了

网友B:
用vsource,Source Type选bit

网友:
hspice的pwl可以设置不规律的时钟,比如pwl 0 0 1u vddx  2u 0 3u vddx 5u 0 r 3u,可以重复r时间点后面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source,Source Type选bit

谢谢,然后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然后怎么弄?

应该看着办就能猜出来了吧,我一般就是看着填的。无非就是要指定高低电平、采样率、上升下降时间,数据,重复等。如果看不明白,可以截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太绕弯了啊

哈哈,不绕弯,有个时候有些比较复杂的数字电路做激励的时候就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