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组合逻辑电路的综合和PnR时钟处理问题

楼主(2025-02-21):
请教各位前辈,我目前在做一个纯组合逻辑电路的 synthesisPnR,该电路没有时钟信号,仅包含组合逻辑。
请问:

1,在综合(synthesis)阶段,是否仍然需要创建 Virtual Clock?
由于电路没有时钟,我在约束文件中使用了如下 create_clock 命令:

create_clock -period 40 -waveform {0 20} -name clk

但我的理解是,create_clock 主要用于时序约束包含寄存器的时序路径,而在纯组合逻辑电路中,可能只需要定义 虚拟时钟(Virtual Clock) 来设定输入/输出时序约束,而不需要真正的时钟。请问这种情况下,创建 Virtual Clock 是否仍然是必要的?

2,PnR 阶段是否仍然需要进行时钟树综合(CTS)?

由于电路不包含寄存器,所有信号传输都是组合逻辑计算的结果,因此我认为 PnR 阶段应该跳过 CTS,直接进行布局布线和时序分析(STA)。请问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1.  只有组合逻辑电路的话,要分析的时序路径只有in --> out,这一种。可以使用虚拟时钟来约束输入输出端口,从而达到约束最大/最小延时的目的。
是不是要用虚拟时钟的方式,要看你的需求,不是必须的。

2.  可以跳过CTS的,如果没时序要求直接place+route就可以。看看drv(tran  cap  fanout)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