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宽长比设置

楼主(2025-02-21):
这样一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M1和M3设置宽长比为6u/1u,M2和M5两个共栅管设置1.2u/200n,根据理论计算产生Vb的管子M4的宽长比为0.25倍或者更小倍数的即可,现在我设置0.25倍仿真出来共源管一直在线性区,调小M4的宽长比有一点改善,直到M4的W比L小才会进入饱和区?

请问这个该怎么改善

网友A:
M4计算的结果按照第一个图就是1/4的倒比管呀,你现在把M4的管子调到了300n/200n,显然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把M4的宽长比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计算的结果按照第一个图就是1/4的倒比管呀,你现在把M4的管子调到了300n/200n,显然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把 ...

我自己搭的仿真电路的宽长比设置的6/1,共栅管是1.2u/200n,所以那个产生偏置的管子按照1/4倍数关系我设置了300n/200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搭的仿真电路的宽长比设置的6/1,共栅管是1.2u/200n,所以那个产生偏置的管子按照1/4倍数关系我设 ...

理论计算和仿真有一定偏差很正常,共源管子的VDS目前看还不太够,可以把M4的宽长比继续减小

网友:
为啥不用自偏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