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有效位上不去了

楼主(2025-02-21):
佬们,做了一个栅压自举开关,使用下级板采样,用的差分,图片展示了一端,下级板采样的两个开关换成mos,有效位就上不去了,有大佬有啥办法吗

网友A:
全理想上不去考虑是不是仿真器偷懒了,步长精度都设置的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理想上不去考虑是不是仿真器偷懒了,步长精度都设置的小一点

大佬好,仿真精度现在比tran noise还要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好,仿真精度现在比tran noise还要小了

先确定下是开关导通电阻不够还是电荷注入、馈通的影响。采样阶段做个FFT看看精度够不够,如果不够是不是可以看作Ron太大;反之就是电荷注入和馈通的影响,调整先断开开关的尺寸,尽可能减小。
如果调节之后,采样阶段和保持阶段精度不能同时保证,再从其他电容上入手,比如减小输入端开关的Cgd,增加boost电容,调整采样电容,甚至采样时候后面OTA的复位方式都会有影响。
可以把主要的几个电容查看一下,然后手算模拟一下馈通和注入,计算采样电容上的电压变化,然后和输入信号幅度做个对比,挖深点就得推到谐波公式了,我一般就纯调,个人见解,做个参考~

网友:
仿真bootstrap的时候也用差分来求精度,应该会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下是开关导通电阻不够还是电荷注入、馈通的影响。采样阶段做个FFT看看精度够不够,如果不够是不是 ...

谢谢大佬,我现在做的是带有采样和保持相位的FFT,之前做过使用vdd自举,只有采样的fft,这个enob是达到的
Ron是使用芯片手册的数据,知道电阻值,仿真了一下管子的W
电荷注入,时钟馈通对于下极板采样影响会很大吗,我现在只有自举开关,其他什么电路都没有,采样电容值和电阻值都是确定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现在做的是带有采样和保持相位的FFT,之前做过使用vdd自举,只有采样的fft,这个enob是达到 ...

看你需要多大的ENOB了,采样相ENOB够,保持相差一般是不需要很大的开关尺寸了,另外,楼上说的对,你得做个差分才行,还要注意开关断开先后的问题。看你的开关也是热阱,按理说ENOB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ENOB了,采样相ENOB够,保持相差一般是不需要很大的开关尺寸了,另外,楼上说的对,你得做 ...

又搞了一段时间,就是图片最右下角的理想开关,换成传输门之后thd和snr都下降,尝试修改w,遇到了瓶颈,性能无法提升,理想开关在20bit,换到传输门最好16bit多,我还想再提升下,目前没有思考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ENOB了,采样相ENOB够,保持相差一般是不需要很大的开关尺寸了,另外,楼上说的对,你得做 ...

大佬好,我重新读了下您之前说的,测了一下采样的FFT
时序是:采样相电容下极板先断,然后采样MOS断,最后,电容上级板保持打开
我的FFT做在采样MOS刚刚断开,保持还未打开的时候,也就是采样刚结束,三个开关都是断开的状态
这时的FFT结果显示,性能差到家了,时域波形显示,大概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都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搞了一段时间,就是图片最右下角的理想开关,换成传输门之后thd和snr都下降,尝试修改w,遇到了瓶颈, ...

我没做过16bit+的,不过个人觉得这要求下,噪声可能已经超过精度需求,不加Noise仿真出的采样精度好像不重要了,除噪声的方案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16bit+的,不过个人觉得这要求下,噪声可能已经超过精度需求,不加Noise仿真出的采样精度好像不 ...

加了tran noise 100倍采样率吧,但是实际上没有收敛,再加指标看不下去了,继续加油了,谢谢老哥

网友B(2025-05-19):
您好,请问楼主,自举开关的采样相FFT该如何提高呢?我目前的自举开关 差分情况下,采样相:7.8bit,保持相:14bit,不知道怎么才能将采样相的FFT提高?我的结构是单NMOS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楼主,自举开关的采样相FFT该如何提高呢?我目前的自举开关 差分情况下,采样相:7.8bit,保持相 ...

采样只有7.8的话,那说明采样都没采对,和保持相差别太多,你可以先计算一下需要的Ron,然后设计NMOS管,再一步步跟着拉扎维的论文设计自举开关,可以使用下级板采样看看,单端的话性能有限了,哦对,FFT记得相干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