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R之后的电路导入到Virtuoso中过不了LVS

楼主(2025-02-21):
请教各位前辈,如题。做好PnR的layout,在innovus里面connectivity还有DRC都没问题。但是导入到virtuoso里面之后LVS通过不了。已经改了VSS VDD,还有一些总线的名字。报错中包含一些incorrect net, incorrect ports, incorrect instances, property error还有unmatched objects的问题。请问是LVS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补充一下:layout 是innovus里面保存gds再导入virtuoso的,netlist也是从innovus里面保存再导入cadence的。刚才发现对同一个instance,两个文件命名不一样,导致lvs出现问题,请问有前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是大小写的问题吗?是的话修改这三行,打开注释

网友:
同样遇到问题,主要是layout上有的器件,网表里面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