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不知道怎么调比较器。求助

楼主(2025-02-21):
屏幕截图 2025-02-21              屏幕截图 2025-02-21      屏幕截图 2025-02-21
如图所示,给定80uA电流预算和5V电源电压的电流镜负载的差动比较器最好性能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提高速度?目前调出来的输入输出曲线如上图所示

网友:
电流固定就调增益咯,本质是运放,先从运放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