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L锁频环的开环(闭环)幅频特性曲线怎么仿真

楼主(2025-02-21):
大佬们,最近学习FLL的设计,FLL里面有VCO,开关电容电路。整个环路就是电压转频率转电压,想问一下这种类型的电路怎么仿真环路的幅频特性曲线呢?FLL工作原理就是运放放大V+和V-的误差,VC调节VCO输出频率,输出频率输入开关电容等效的阻抗,将V+的平均值钳位到V-。由于V+是一直充放电的信号,我不是很理解仿真要怎么断环,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仿真,tran+stb可行,还是pss+pstb,还是其他仿真方式,有没有哪位大佬可以指点迷津呢?

FLL的电路结构图

FLL的电路结构图

论文里面的信号流图和开环的幅频特性曲线。

论文里面的信号流图和开环的幅频特性曲线。

网友A:
哪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篇论文?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 Resistive Frequency-Locked Oscillator With Long-Term Stability Using Double Chopper Stabilization

网友B:
有没有尝试用SIMPLIS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尝试用SIMPLIS建模

这个只能用建模分析来仿真幅频特性嘛?有没有直接用ade仿真的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篇论文?

就是这篇论文Design and Analysis of a Resistive
Frequency-Locked Oscillator With Long-Term
Stability Using Double Chopper Stabiliz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用建模分析来仿真幅频特性嘛?有没有直接用ade仿真的方式呢?

我不是专门做这个,最近接触到一点。想问下这是哪篇论文呢

网友C:
pss+pstb就可以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佬提供一点锁频环FLL的资料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s+pstb就可以仿

太感谢啦,确实可以用pss+pstb仿真,仿出来闭环传输函数,但是仿真出来有点奇怪,相位从0度上升然后下降,但是实际上相位应该是从180滚降的,稍微改一下电路又能仿真出来了,好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确实可以用pss+pstb仿真,仿出来闭环传输函数,但是仿真出来有点奇怪,相位从0度上升然后下降 ...

我之前也是这样,半个周期半个周期改tstab时间,有时候就是从0开始,有时候就是从180°开始。

网友D:
博主您好,我最近也在仿真FFL,但是遇到一个不理解的问题,我运放的输出只有几十个uV的波动了,但是输出的时钟频率还是抖得厉害。会是Vi-那个位置不够稳的原因吗,我那个位置因为时钟耦合,会有接近1mV的毛刺。我正在仿真验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主您好,我最近也在仿真FFL,但是遇到一个不理解的问题,我运放的输出只有几十个uV的波动了,但是输出的时 ...

是环路不稳定嘛?还是说仿真精度的问题,仿真的精度应该也会导致仿真出来的频率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这样,半个周期半个周期改tstab时间,有时候就是从0开始,有时候就是从180°开始。
...

我已经放弃用pss+pstb来仿真了,我尝试了好多方式去调收敛性,都没什么用。现在就是用开环仿真,VCO-FVC用pss+pac的方式来仿真(工作频率要调整到闭环输出的频率),op用ac的方式来仿真,将他们的波特图相加就得到开环传输函数波特图。(PS:论文里面给的也是开环传输函数的波特图,我猜他也仿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环路不稳定嘛?还是说仿真精度的问题,仿真的精度应该也会导致仿真出来的频率抖动 ...

我现在想明白了,环路是稳定的,时钟的抖动应该是源自于热噪声的影响,FLL环路没有办法抑制VCO高频的噪声,所以时钟还是会有抖动

网友(2025-06-27):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放弃用pss+pstb来仿真了,我尝试了好多方式去调收敛性,都没什么用。现在就是用开环仿真,VCO-FVC ...

刷到你这,遇到同样的问题,之前环路跑pss+pstb怎么都不收敛,最后放弃了。
能否分享一下你开环的仿真方法?
另外,在运放的chop这边,想请教一下你是将chop频率放到带宽的多少?
以及关于环路的频率抖动问题是否有做特殊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