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工艺下 运放offset的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5-02-21):
在tsmc18rf工艺下用ADE XL 对运放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出现报错

有下面几个问题:
1,在能特卡罗仿真时,管子要不要进行替换?因为在pdk下每一个管子都有对应的mis版本,需要在原理图进行替换吗?
2,在能特卡罗仿真时,model选择如下,但还是报上面的error,请问有解决办法吗?(我并没有仿nominal,但提示我nominal有问题)

楼主:
这个error解决了(把器件全都换一遍,跑mc.lib)
但是我的失调电压到了170mV,太大了,这是为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error解决了(把器件全都换一遍,跑mc.lib)
但是我的失调电压到了170mV,太大了,这是为啥?怎么解决? ...

跟你电路有关吧,估计系统失调太大

网友A:
vos的公式可能有问题,mean 170mV不太对劲。要么你的运放增益太低了,压根没钳位住。把你的电路仿真结果和vos的公式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s的公式可能有问题,mean 170mV不太对劲。要么你的运放增益太低了,压根没钳位住。把你的电路仿真结果和v ...

这是我的运放架构和偏置

这是AC仿出来的指标

其他指标都没问题,就是仿offset遇到了问题
Vos_1 expression abs((VDC("/VOUT11") - VDC("/net039")))
(输出减输入求绝对值)
把所有的管子在原理图都换成了mis管子
下面是corner配置
很奇怪,nominal能跑出来直方图(前面给的),但是我没有给它lib啊,mc这个工艺角跑就报错(就是前面给的那个)

楼主:
补一张图,nominal跑出来110mV,但是mc跑出来报错(未解决)

网友A:
增益看着很高,公式也没问题

网友A:
nominal会用setup-model libraries里面的model,倒是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看着很高,公式也没问题

对啊,就是我用正常器件跑一次,offset只有500nV,但是换成mis器件后,到了100m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minal会用setup-model libraries里面的model,倒是没啥问题

这样子啊,这里面我用的全是tt,那也挺合理的

网友A:
那你的两个差分对的dc工作点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两个差分对的dc工作点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楼主现在蒙特卡洛仿真跑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蒙特卡洛仿真跑通了吗

跑通了的。是model里的section配置没有配全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通了的。是model里的section配置没有配全的原因

方便告知都选了哪些section吗,如果方便的话能贴张图就最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通了的。是model里的section配置没有配全的原因

方便告知都选了哪些section吗,如果方便的话能贴张图告知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告知都选了哪些section吗,如果方便的话能贴张图就最好了,非常感谢
...

你好,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我tsmc18rf工艺下只有 mos管,电阻电容
你可以把你正常能跑通的section一个一个删掉,如果删掉某一个跑不通,就说明这个是必要的
然后把剩下的必要的section换成mc就行(个人见解)

网友(2025-06-12):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运放架构和偏置

你用abs,mean值肯定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我用正常器件跑一次,offset只有500nV,但是换成mis器件后,到了100mV多
...

楼主这个100mV多的失调是输出失调嘛,还是等效到输入端,如果是输出端我觉得是在接受范围内的吧,毕竟你的运放增益很高

楼主:
更新一下最后的结果哈,希望能帮助其他人
蒙卡是能跑通的,要替换管子类型,配置合适的model文件,最终失调3sigma = 1.8mV左右,考虑是因为 输入管wl比较大,delta Vth偏差比较小。
具体看完这个技术文档中最后面的一节
https://bbs.eetop.cn/thread-9911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100mV多的失调是输出失调嘛,还是等效到输入端,如果是输出端我觉得是在接受范围内的吧,毕竟你 ...

友友可以看一下我最新的回复哈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