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哪个命令是可以让某个module只用svt或者hvt这种?

楼主(2025-02-21):
innovus 哪个命令是可以让某个module只用svt或者hvt这种?

比如icc2  里面的set target library subset -object

网友A:
三种方法:
1,直接在设计之初的global中只带目标阈值的lef lib库
2,PR时给不想用到的cell设置dont use属性
3,PR后eco把不想要的Cell换掉(时序会变,需要重新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方法:
1,直接在设计之初的global中只带目标阈值的lef lib库
2,PR时给不想用到的cell设置dont use属 ...

你这个方法是针对整个设计吧,现在的要求是同一个设计。其中一个module只用svt 一个只用lv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是针对整个设计吧,现在的要求是同一个设计。其中一个module只用svt 一个只用lvt
...

那就把这个子module keep住,PR后dbGet找出所有cell,然后换掉

网友:
setDontUse -hinst <module> <cell> true

网友:
这个好像无法实现,最好是对这个module 做成hard bloc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是针对整个设计吧,现在的要求是同一个设计。其中一个module只用svt 一个只用lvt
...

我们是dbGet 后批量换的 用String把开头的HVT和SVT改成LVT(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