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给rtl增加的module和宏增加前缀?

楼主(2025-02-21):
我目前有3份c906的代码,里面除了宏之外,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的设计当中要同时用到这3个c906,但由于大部分文件是一样的,如果用工具顺次读入这3个filelist,会有各种重复定义之类的问题。
我知道有些工具可以分次读入,编译,来规避这个问题,比如vcs
但是因为有很多工具要读入这些rtl,比如dc/spyglass/fpga等,所以我希望有办法能够统一增加前缀,比如读入第一个c906,module名和宏名增加cpu1的前缀,其他2个c906分别为cpu2/cpu3的前缀,这样就可以把所有rtl读入而不用担心重复定义的问题了。

网友A:
这种简单的批处理perl python都能处理吧,看看你环境有什么,没有用shell自带的read也可以,我觉得这种简单的处理你现在不想学脚本语言就描述好问题给ai就行。比如你这个就可以描述成”用写一个sh脚本,用于将FileList里对应路径的文件里module 或 define后的字符加上前缀cpu1/2/3“

网友:
描述好问题发给ai软件比如通义千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批处理perl python都能处理吧,看看你环境有什么,没有用shell自带的read也可以,我觉得这种简单 ...

不单是module定义的地方,还有实例化的地方。
宏也是,不单是定义的地方,还有引用的地方。

考虑过用脚本替换,怕出错,比如多替换或者少替换,如果用eda工具会更稳一些。

网友:
我看下来,应该是有很多复用的文件和一些不同的文件,复用的文件需要重新命名?
如果你是打算在读入的时候添加前后缀应该不行。

现在两个办法,一个是按你说的稍微改改,把复用的文件都每个cpu都单独定义module加前缀,然后filelist里把对应前缀加好。
第二个方案就是把复用模块提取出来单独列一个filelist,剩下的文件再各自有list。

实现的话大多数脚本语言都可以,像前面的老哥说用AI做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单是module定义的地方,还有实例化的地方。
宏也是,不单是定义的地方,还有引用的地方。

那这样也行,先吧module 和 define 后面的字符串都找出来,然后让工具替换所有匹配字符串加前缀。
你如果想修改批量修改rtl其实用脚本是最方便的

网友:
COPY多个RTL-SRC,用sed -i 改

网友:
找AI给你写个python脚本就行,前些天刚好搞了一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