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带隙基准出错,求助!

楼主(2025-02-21):
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电压模BG,仿真出来扫温度结果长这个样子。这是什么没有收敛吗?求助!

网友A:
30V吗?你放理想器件了?检查反馈有没有接反,理想器件限制一下输出范围,放个启动电路,还不行就做做简并点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吗?你放理想器件了?检查反馈有没有接反,理想器件限制一下输出范围,放个启动电路,还不行就做做简并 ...

有耐高压管子的,反馈没问题,电路内没有理想器件。也不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没有电路怎么看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