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极点补偿

楼主(2025-02-21):
最近仿真的时候老是遇到这个问题:零点频率为1/RC,理论上讲我提高R可以把零点频率做的很低,来补偿一些低频的极点,但是实际仿真效果是我无论怎么改变R,无论设置多大,都不能很好抵消极点,然而我只要一把C稍微调大些,相较于之前就可以更好的抵消了。

既然零点频率为1/RC,我保持R不动调C,和保持C不动调R,效果不应该是一样的吗?不理解。求助前辈们!

网友A:
零点频率的确是1/RC,但添加零点之后还会额外引入一个新的极点,建议手推下双极点系统加入RC零点之后的传递函数,试着做一下条件简化,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现,R越大,那个新增加的极点和零点的位置越近,相当于白补偿了,C越大,新增加的极点将会往高频移动,有利于频率补偿,简化结果:零点位置1/RC,新增加的极点位置是1/(R*(C1*C)/(C1+C)),C1是节点的寄生电容,相当于存在一个1/R*C1和C串联的极点。

网友:
看起来你从来没有推导过完整的传输函数进行分析,完整地推导一遍分析零极点位置,就可以解决这种泛泛而谈的问题

网友:
用简单的串并联自己推一遍就理解了

楼主:
谢谢前辈们,受教了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A:
零点频率的确是1/RC,但添加零点之后还会额外引入一个新的极点,建议手推下双极点系统加入RC零点之后的传递 ...

你好,按照新极点表达式,c越大,是不是也往低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