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复制电流时,其本身电流下降,复制路数越多下降越厉害

楼主(2025-02-21):
电流镜复制电流时,其本身电流下降,复制路数越多下降越多什么原因造成的?管子也都饱和

网友:
栅端有漏电,如果精度有要求,再设计一路偏置电路

网友A:
检查一下管子的Vds是否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管子的Vds是否发生变化

Vds会减小

网友B:
gate上有没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e上有没有漏电

ig没有,ige有微安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Vds会减小

对啊,Vds减小了电流肯定会减小啊,饱和区电流理想情况只和VGS有关,这这是为了方便计算,实际情况和VDS也有关

网友:
第一条支路明显有问题,上面是112uA,下面怎么成了119uA,接近7uA的漏电,是不是连线哪里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应该就是有漏电的原因,我把pch管换成pch_25mac以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5-07-31):
解决漏电的两种:增大L,或者换vth更大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