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M中CIFF的无源求和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5-02-21):
各位前辈请帮帮忙

问题1
为什么在论文里,全差分无源求和模块的电路有图一和图二两种结构,他们的差异在于图一中存在红色框内的电容,而图二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问题2
在图一的论文中的无源求和模块中,告诉了图三所示的前馈因子到电容值的计算,但是我按照我建模得到的一组数据去计算(如图四),按照图一的电路根本得不到实际电容值全部大于0的情况。所以这个求和模块如何从建模得到的比值计算到具体电容值呢?

网友A:
图1这个论文我看过,按照他这个公式算不出所需的电容。看其他论文说的是电容值的比值跟前馈系数的比值对应就可,具体原理记不太清了。另外,你图4的系数最好取一个数的公倍数,这样实际电路才好做电容匹配,比如a1~a3取0.5/0.2/0.7,或者0.5/0.25/0.75。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书上开关电容的电荷重分配方式,粗略分有两种,实际想怎么分配电荷都行,有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书上开关电容的电荷重分配方式,粗略分有两种,实际想怎么分配电荷都行,有各自的优缺点。 ...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您这有相关资料吗,因为我查了很久,并没有看到您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您这有相关资料吗,因为我查了很久,并没有看到您说的
...

razavi模电书上有两种基本的。其它的都是变形。

楼主:
希望有前辈能够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这个论文我看过,按照他这个公式算不出所需的电容。看其他论文说的是电容值的比值跟前馈系数的比值对应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这个论文我看过,按照他这个公式算不出所需的电容。看其他论文说的是电容值的比值跟前馈系数的比值对应 ...

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现在在这个求和电路里,我看论文里都是图1这样的,P2时钟下,电容两端都是同一个电压了,但是我在实际电路中,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仿真出来第一级的输出变成了图2这样,如果我把下边的P2改成P1之后,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就变成了图3这样,我没细看,但是很明显图3更合理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现在在这个求和电路里,我看论文里都是图1这样的,P2时钟下,电容两端都是同一个 ...

图2像是一只在积分,没有复位,你再检查一下连接。图3像是正常的。我是没用你框出来的那两个P1P2开关的,电容右端直接接的比较器,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像是一只在积分,没有复位,你再检查一下连接。图3像是正常的。我是没用你框出来的那两个P1P2开关的, ...

非常感谢回复,如果按照您说的没加那两个clk的话,结果波形和图2一样,您觉得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如果按照您说的没加那两个clk的话,结果波形和图2一样,您觉得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

输入输出极性接反没,按照你提问里的图2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极性接反没,按照你提问里的图2来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的电路是在之前设计好的CIFB框架上修改的,极性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极性接反没,按照你提问里的图2来接

您说的感觉在一直积分,没有复位,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图二中也是您说的没有加框住的那两个CLK,但是如果没有,复位怎么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感觉在一直积分,没有复位,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图二中也是您说的没有加框住的那两个CLK,但是如 ...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贴电路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贴电路看看呢

感谢您的回复,我检查了一下,正负极有点问题,我修改之后看一下

网友(2025-04-08):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现在在这个求和电路里,我看论文里都是图1这样的,P2时钟下,电容两端都是同一个 ...

请问一下这是哪篇论文,能分享一下论文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