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EMX的pin复制后无法使用可能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5-02-21):
我在画一个PA的版图,使用EMX进行仿真,为了方便修改,我将EMX的layout复制到了新的文件,进行新的EMX仿真,发现结果出错。但是只要我把pin删掉后重新打,结果就正常。我问了其他人,发现别人的pin是可以复制的,想问问各位我这个应该是问题出在了哪里?
期待您的帮助,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财源广进天天开心!

楼主:
发现是复制的时候出错了!多谢各位!

网友A:
请问你的layout为什么需要在地平面上打那么多地pi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layout为什么需要在地平面上打那么多地pin呢?

抱歉现在才看见,我的电路图中晶体管的S端是接地的,在做EMX仿真的时候发现S端电压最后是20mv左右,并不为0. 后来我把地pin打多一点后就发现S端电压变成了uv级别,所以就习惯性的打了这么多地的pin。请问这个是不应该打这么多吗?关于EMX的地pin如何打会使得整个仿真更准确点呢?具体也非常想询问您的看法,期待您的回复。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现在才看见,我的电路图中晶体管的S端是接地的,在做EMX仿真的时候发现S端电压最后是20mv左右,并不 ...

你做着玩无所谓,但假如说你这个需要流片,那你在版图仿真的时候需要尽量模拟真实的连接环境,打一堆pin显然不是实际的连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着玩无所谓,但假如说你这个需要流片,那你在版图仿真的时候需要尽量模拟真实的连接环境,打一堆pin ...

感谢您的回复!那么如果以后做需要流片的工作时,是应该在版图中间少加甚至不加这种理想的地pin,而是将他们与pad相连后,只在pad端连接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那么如果以后做需要流片的工作时,是应该在版图中间少加甚至不加这种理想的地pin,而是将 ...

是的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帮助!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天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