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澳门大学 Chi-Hang Chan的一篇2b/cycle SAR ADC 疑问

楼主(2025-02-21):
澳门大学这篇(A Two-Way Interleaved 7-b 2.4-GS/s 1-Then-2 b/Cycle SAR ADC With Background Offset Calibration)2b/cycle SARADC中,据文章描述(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图四的示意图中,-1/4Vref是由CDAC1的p1-n1产生,-3/4Vref是由CDAC的p2-n2产生,-1/2Vref是由p2-n1产生,那么图中恒定不变的vin是从哪里来的呢?图3给出的结构图只展示了输入Vin和VIp经过采样,采样后不就存到CDAC上了吗,哪里还有VIn?怎么产生比较结果?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恒定不变的Vin是啥意思,感觉不需要恒定不变的Vin和Vip。图二展示的应该只是工作原理,不代表真实比较时候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定不变的Vin是啥意思,感觉不需要恒定不变的Vin和Vip。图二展示的应该只是工作原理,不代表真实比较时候 ...

我的疑惑是通过两个CDAC产生3个Vref电压,然后谁来和这三个参考电压来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疑惑是通过两个CDAC产生3个Vref电压,然后谁来和这三个参考电压来比较?
...

我看你主页做过SAR ADC,这种比较应该和SAR ADC的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主页做过SAR ADC,这种比较应该和SAR ADC的类似吧

传统的SAR就是对VIP-VIN比较,大于1就减小,小于1就增大,这个我理解。

这是我在一篇硕士论文上看到2bit/cycle的逐次比较波形。不理解的是:在第一次比较的时候确定正负号,如图所示为负号,那么Vref1就为VIP-VIN-3/4/*Vref,Vref2=VIp-VIN-2/4*Vref,Vref3=VIP-VIN-1/4Vref,这样三个参考电压不就都小于零了吗?那后面比较器输出的结果不就全是零了吗?我现在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怎么才能实现如图所示的逐次比较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主页做过SAR ADC,这种比较应该和SAR ADC的类似吧

上面是我理解错了,在第一次比较的时候确定正负号,上图所示为负号,那么Vref1应该为VIP-VIN+3/4/*Vref,Vref2=VIp-VIN+2/4*Vref,Vref3=VIP-VIN+1/4Vref,这样VIP-VIN与参考相比较才能产生正确的逐次比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