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SAR ADC前仿ENOB只有10

楼主(2025-02-22):
学生初学ADC,老师便让我尝试做一个SARADC试试。

CDAC采用VCM_based结构,上极板采样,采样开关采用bootstrap,电容驱动开关采用传输门。全局时钟为10MHz,采样电路在400KHz的采样频率下,输入信号频率为(1331/4096)*400KHz,能达到13.8的有效位数,所以我没把重心放在调节采样电路这块。

比较器采用传统预放大器级联latch电路实现,sar logic目前还是采用传统的同步时序逻辑,先比较后置位。

最开始没有加入冗余项,甚至尝试过分段电容,毕竟十二位的电容阵列算下来不小,但仿真结果都不尽人意,有效位数均在10bits附近,一开始以为是比较器的噪声影响,更换为理想比较器也没有改善。

目前采用的是非二进制冗余项,插入3位。

目前所有开关,比较器均为理想元件,激励源为理想,采样电路仍然采用栅压自举电路,但仿真结果仍然没有改善,仅仅采样电路部分有效位数提升。
尝试降低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实际电路下仿真也是出现这种有规律的谐波成分)
由于实在无法弄清楚到底哪部分电路出现问题,故在论坛请求各位大神指导,学生基础薄弱,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还是说电路没有添加校准电路导致的?但我觉得这个性能指标下应该不需要额外添加校准电路吧?只是学生的猜测

楼主:
直接用cadence里面的spectrum和提取数据到matlab仿真的结果差别不大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学生下一步该如何改进电路

网友A:
1.顶板采样的charge injection?2.拼码电路的权重是否和冗余设计对上?3.每个cycle的最后一次比较剩余的余差是否在LSB之内?4.带noise仿真,需要计算各个模块的噪声贡献:KT/C+COMP+QTZnoise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非二进制冗余项的基础参考资料,希望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顶板采样的charge injection?2.拼码电路的权重是否和冗余设计对上?3.每个cycle的最后一次比较剩余的余 ...

首先感谢您的指导。

1、实际电路是存在一定的电荷注入,大概在几mV的样子,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是电路结构可以尽量减小这部分影响吗?

2、实际电路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因为目前替换为理想开关,权重值都能对应上。实际电路中,增大单位电容是可以改善实际电路的权重值,但电容过大又需要足够大的电流才能驱动,请问这一块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只有相对合适(小)的单位电容+校准电路了?

3、为了方便用matlab算法计算DNL INL,我将输入信号设置为1.253V的幅值,共模电压为1.25V,然后我发现111...111的那一次量化过程采样电压为2.5013,导致剩余的余差较大,不过其余的量化过程也存在一定的2*LSB的余差。

4、目前我是没有带transient noise仿真的,比较器的噪声采用理想的比较器暂时也可以忽略,那主要的还是电容的热噪声和量化噪声了对吗。

我比较好奇的主要还是我将电路中的绝大部分结构,包括采样开关、电容驱动开关、比较器都更替为理想结构,仿真结果没有一点改善,底噪还是如此的高,甚至存在一定的谐波分量,一时有点不知道从哪一块儿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非二进制冗余项的基础参考资料,希望学习一下

相对基础的可以参看一些硕士毕业论文,相对于IEEE可能会更加入门一些,讲的也会更加细致,不过我也是在学习阶段

一种12位100MS/s逐次逼近型ADC的研究与设计 ——电子科大

高速低功耗逐次逼近式ADC研究与实现 ——上交

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

基于整数权重的非二进制 SAR ADC及其校准算法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指导。

1、实际电路是存在一定的电荷注入,大概在几mV的样子,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是 ...

可以加个vx,我个人觉得是你量化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基础的可以参看一些硕士毕业论文,相对于IEEE可能会更加入门一些,讲的也会更加细致,不过我也是在学 ...

十分感谢

楼主:
优化了一下CDAC结构,目前测出来整体有效位数能达到11.2bit,snr 69dB, SFDR达到80dB的样子,采样电路部分有效位数14.75bit,SNR\SFDR分别为90.5和92.77

冗余结构更换为以下电容分布,因为采用的VCM_based结构,所以省略了最高位12→11,15→14
单位电容采用的20fF

(后续15位转为12位需要用到全加器)

按照4楼那位大佬说的,目前来看,量化结束后还是存在余差大于lsb的情况,我猜测有两部分导致的:
一、目前权重仍然存在一定误差,最高位权重理想应该为0.446777V,目前的权重大约在0.445933V到0.446297V之间,lsb约为0.610mV
二、采样电路部分采用上极板采样,采样结束仍然会存在电荷注入的情况,采样开关采用的bootstrap开关,下极板的vcm用的传输门作为开关,这里是考虑优化bootstrap呢还是优化掉传输门呢?感觉单单一个传输门的电流有点太小了,尺寸太大寄生电容也会不好控制
不过看起来采样电路部分也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C(2025-04-25):
引用 楼主:
优化了一下CDAC结构,目前测出来整体有效位数能达到11.2bit,snr 69dB, SFDR达到80dB的样子,采样电路部分 ...

兄弟,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个也在考虑是否要优化传输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个也在考虑是否要优化传输门

很可惜还没有,组里师兄没有做ADC相关的,导师只是一味的让我看论文

对于下一步的优化有点没什么头绪,不过关于VREFP 和VREFN,我认为最好还是用cmos的上拉、下拉是最好的,电流足够大。但因为我采用的是VCM_based结构,不可避免要用到传输门来传输VCM信号。

然后就是DAC部分了,可能是存在一部分电容失配。后续可能会尝试温度码DAC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你在对输出信号做FFT分析时,那个Peak Sta Level是怎么确定的呢?是需要根据输入信号的峰峰值去计算的吗?我也是在学习阶段,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你在对输出信号做FFT分析时,那个Peak Sta Level是怎么确定的呢?是需要根据输入信号的峰峰 ...

你好,我在做fft的时候,我只调节过谐波分量那一栏,并没有太关注过Peak Sta Level这个参数,只是按照默认的参数进行fft分析,默认下和我提取参数到matlab分析相差不大,不过因为也没有尝试过调节Peak Sta Level,也不能妄下定论

简单查了下eetop里关于这个参数的讨论,这位老哥的见解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853911&pid=11442289

网友E:
请问楼主,主要改进SAR ADC哪些部分的电路呢?我目前做的是8bit 的 40MSAR ADC,前仿真ENOB=6.3bit,我的认知是需要降噪,但是比较器和Pre_Amp的噪声满足1/2量化噪声,接着就不知道优化的方向了。逐次比较的曲线每次也是都建立完成的,所以也是懵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可惜还没有,组里师兄没有做ADC相关的,导师只是一味的让我看论文

对于下一步的优化有点没什么头绪 ...

DAC部分,如果是前仿真的话,电容失配在电路级应该是不存在的吧?需要人为自己加入才会存在电容失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做fft的时候,我只调节过谐波分量那一栏,并没有太关注过Peak Sta Level这个参数,只是按照默认 ...

好的,谢谢你的分析,我之前也问过一些人,他们说这个Peak Sta Level就默认为0就行,如果你设置成其他参数的话,就相当于对真实的输入信号幅度进行调制了,仿真出来的ENOB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C部分,如果是前仿真的话,电容失配在电路级应该是不存在的吧?需要人为自己加入才会存在电容失配吧?
...

你好,按理说确实如此,所以我很好奇是哪一步出现了差错。现在我能想到的就是DAC结构里的传输门的寄生电容有可能影响了量化,但我尝试过更换为理想元件,也没有改善

关于你的ADC,和我一开始的想法一致,降噪,但由于不清楚噪声是采样过程引入的或是后续量化过程引入的,加入前端低通滤波是否能够改善。恕我能力有限,确实无法给出有见解的建议

网友F:
你这个12bit是啥结构的?可以看看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12bit是啥结构的?可以看看结构吗?

整体结构主楼基本介绍的差不多了,CDAC基本是由以上结构构成,上极板通过栅压自举开关采样,传输门控制VCM电压,直接采用反相器的上拉、下拉电路进行置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理说确实如此,所以我很好奇是哪一步出现了差错。现在我能想到的就是DAC结构里的传输门的寄生电 ...

您好,请问现在的SAR ADC前仿真ENOB有改善吗?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结构主楼基本介绍的差不多了,CDAC基本是由以上结构构成,上极板通过栅压自举开关采样,传输门控制VC ...

你好 请问一下电荷注入过大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主要改进SAR ADC哪些部分的电路呢?我目前做的是8bit 的 40MSAR ADC,前仿真ENOB=6.3bit,我的认 ...

其他的都没问题的话,那就只能优化非线性了,比如提高采样部分的SFDR,CDAC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他的都没问题的话,那就只能优化非线性了,比如提高采样部分的SFDR,CDAC部分
...

是的老哥,我目前采样开关,差分,采样相下ENOB=7.6bit,保持相ENOB=14bit,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提高采样相?
还有一个问题我CDAC取15fF的单位电容,后面向改为20fF(KTC噪声会小),但是结果反而不理想,ENOB会往下掉,这个我也挺纳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老哥,我目前采样开关,差分,采样相下ENOB=7.6bit,保持相ENOB=14bit,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提高采样相 ...

那这么说的话,就是采样的问题了,采样开关的尺寸可能偏小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这么说的话,就是采样的问题了,采样开关的尺寸可能偏小吧

15u/0.35u,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小了,我尝试过将采样管(NMOS)的尺寸调为30u/0.35u,采样相的ENOB结果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u/0.35u,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小了,我尝试过将采样管(NMOS)的尺寸调为30u/0.35u,采样相的ENOB结果还是 ...

emmmmmm,想不出来了;要不搞一手dummy switch?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5u/0.35u,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小了,我尝试过将采样管(NMOS)的尺寸调为30u/0.35u,采样相的ENOB结果还是 ...

或者是不是因为自举电容取的不够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或者是不是因为自举电容取的不够大?

确实是尺寸 我又把尺寸加大了 现在确实有改善,但是不多,自举电容的话 我已经给到1p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尺寸 我又把尺寸加大了 现在确实有改善,但是不多,自举电容的话 我已经给到1pF了。 ...

尺寸增加的话,寄生电容Cp也会增大;要不来一手dummy switch,消除Cds带来的非线性

网友(2025-06-03):
这么慢的采样速率加冗余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老哥,我目前采样开关,差分,采样相下ENOB=7.6bit,保持相ENOB=14bit,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提高采样相 ...

采样相的ENOB里边,已经用了差分结构,沟道电荷注入可以忽略一点;时钟馈通也不好搞,因为减小尺寸,RON会增加,增大采样电容,三次谐波会增大;自举电容增大,得看带宽是否能够容忍;还有一个是衬偏效应,VTH的非线性,得用DNW的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了一下CDAC结构,目前测出来整体有效位数能达到11.2bit,snr 69dB, SFDR达到80dB的样子,采样电路部分 ...

大佬现在优化的怎么样了呢

网友:
大哥,改好了吗?我也想问一下,我现在做的一个12bit SAR/SS ADC,采样率100K,采样128个点,fin=100K*13/128,跑了一下最后结果只有10.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