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log skew group unconstrained 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5-02-22):
请问做cts的时候,cts log 中skew group summary下面,有的时钟是unconstrained,请问这个时钟unconstrained 原因是什么?

网友A:
skew group找不到souce,看一下spec里面定义,trac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ew group找不到souce,看一下spec里面定义,trace一下

请问你说的是找不到时钟源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