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预调压电路,带隙基准电压源的预调压电路提高电源抑制比

楼主(2025-02-22):
这两个图片里面的预调压电路比如这个图片一的m11和m12工作在什么状态,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m13的漏端电压等于毫伏级别,有大佬分析一下吗

图一

图一

还有这个图片二里面的m9和m11,看了好几篇文章都没有具体的原理分析,不知道怎么调整管子的工作状态

图二

图二

高PSRR无电容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关键技术研究(硕士论文)-西电科大.pdf

楼主:
家人们,有没有会的啊

网友A:
图一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启动电路没上电,图二中M9和M11作用和图一中的M12M13作用一致,M11向BG核心的所有支路提供电流的,所以M11的管子应该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启动电路没上电,图二中M9和M11作用和图一中的M12M13作用一致,M11向BG核心的所有支路 ...

应该不是没有上电,图二的M11应该是copyM9的电流,但是不知道为啥没copy成功,M9的漏端是1.6几伏,但是M11的漏端是毫伏

网友B:
两种可能性:
1. 工艺本身的Voltage headroom不够 无论怎么调都没法让M11饱和
2. M11尺寸不够 算一下你的core部分总共要多少电流 按照相应比例再调M11和M9的宽长比 想偷懒就直接Spice monkey无脑加M11宽长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可能性:
1. 工艺本身的Voltage headroom不够 无论怎么调都没法让M11饱和
2. M11尺寸不够 算一下你的cor ...

好的好的,应该是电压裕度不够,我的电源电压才1.8V,我再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