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二选一时钟约束设置求助

楼主(2025-02-22):
如下图,clk1和clk2的频率不同,为异步时钟。电路内有mod_en信号选择clkout输出的时钟源。sel=1时,clkout输出clk2,sel=0是,clkout输出clk1。
请问这两个时钟的设置和约束应该怎么写?

我的思路两个时钟都在clkout口创建分频,一个4分频,一个1分频,并且在后创建的分频时钟那里添加-add。
在时钟关系里设置了logically_exclusive。
不确定这么约束是否正确。

网友:
每个时钟单独约束,互不影响的,再各自时钟和自己的分频时钟分clock_group时分在一起就行,你这两个时钟已经是默认异步了。

网友A:
如果clk1和clk2不驱动后面的电路,那么直接在mux后面定义就可以。用physically_exclus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lk1和clk2不驱动后面的电路,那么直接在mux后面定义就可以。用physically_exclusive ...

要的,后续电路都用clkout端口的时钟。分模式选择时钟源为clk1驱动还是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