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结构镜像电流相比电流镜的好处是啥

楼主(2025-02-22):
(图片)

网友:
低压应用吗?

网友:
电阻结构简单受工艺参数影响较小,匹配性比MOS管好吧。这种结构主要靠电压基准和REST决定电流,电压基准是可以做的相对准的比如2mV误差对电流影响就很小了,主要还是看RSET的误差,如果REST是片外的话肯定是很准的,如果是片内的话,那这个结构精度基本就看RSET的P、T影响了

网友:
理论上电流只由Vref和Rset决定,与普通电流镜相比少了MOS管沟调、失配所带来的偏差。实际情况下,电流复制精准程度还与OPA增益大小、两个R0的失配有关,最主要的还是受到Rset精度的影响,即工艺和温度。

网友:
理论上精度能做得比较高

网友:
蛮好的架构!!!!!!!!!
降低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美中不足的是运放的失调温漂会影响输出电流的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