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失效情况是ESD还是EOS导致的?

楼主(2025-02-22):
某款芯片 20+ nm级别的电路,封装后测试确认是固定A机器发生大量测试不良,其它机器BCD等无异常。

1. MOSFET 的oxide gate 通过TEM发现被击穿,ESD保护电路和MOSFET并联情况下,  ESD保护电路却没有异常,这个是什么原因?

2. A机器测试的好品用同样程序的再次测试,又会发生新的不良。BCD机器测试筛选的好品再次进行测试还是好品。这个又怎么解释?

网友A:
A的测试系统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的测试系统地有问题

A/B/C/D 都是贴片机,   可以明确不是测试机导致的。

大神的意思是A机器接地不良导致的?   或者 A 机器接地线有额外的低压导致烧坏?

网友(2025-04-07):
这个应该是EOS

网友:
不像ESD引起。

网友:
不像ESD引起,是不是电源设备不良或者接地不充分。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 ESD管和Core管并联,这种在output pin的ESD设计中非常常见,也不可避免。当ESD管和core管形成泄放竞争时,如果ESD管没有及时泄放,有会导致core管的损坏
2. 考虑是CDM引起损伤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