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存颗粒内部die坏了能不能继续使用?

楼主(2025-02-22):
请教一下大神们.   SSD/NAND FLASH颗粒、  LPDDR4/5 这些内存颗粒,一般里面都会有多颗die堆叠,有一颗die坏了 或者 die里面又某个区域出现坏块,  能不能通过硬件或者程序屏蔽坏die,让剩下的好die继续工作?

网友A:
SSD/NAND flash都有坏块扫描和管理,对于有坏块的是可以继续使用的,LPDDR4/LPDDR5则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你能通过RBC map,把坏块放在不被访问到的空间(通过软件进行访问空间约束),理论上也是可行的。但你所提到的多die堆叠,不太清楚连接关系就不好说如何搞了,原则是你通过某些手段让软件不要访问到坏块就可以,否则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NAND flash都有坏块扫描和管理,对于有坏块的是可以继续使用的,LPDDR4/LPDDR5则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你 ...

请教一下大神, RBC map 全称是什么,  查不到这个英语。

网友(2025-10-14):
row/bank/column , 地址是如何映射到 row address/ column address / BA(bank address) or BG (bank group)

网友:
memory repair,不是可以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