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输入差分动态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25-02-23):
各位大佬,小弟做了一个四输入差分动态比较器,原本的工作原理是Vin-Vip>Vrefn-Vrefp时输出才翻转么,但是我给Vrefn 0.6V,Vrefp 0.15V,理论上输入Vin和Vip只要分别是0.225V和-0.225V时才翻转,但是我在实际设计中,电路根本不按照设计来运作是因为什么啊?困扰好些天了,望帮助一下小弟。用的是smic 130nm工艺,电源电压1.2v,Vin和Vip共模电压0.6v±0.6v的,是我输入的电压有问题吗,还是怎样?

波形图

波形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你这个是改自DDC吗?(18年的J,《Compensator-Free Mixed-Ripple Adaptive On-Time Controlled Boost Converter》)
本质上是DDA?我也只是看过

网友A:
先把管子的width取大一点试试,然后跑DC看看能不能正常work,我觉得你现在的宽长比应该跑不了这么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管子的width取大一点试试,然后跑DC看看能不能正常work,我觉得你现在的宽长比应该跑不了这么高的频率 ...

不好使啊哥,不管是增大w还是降低频率,都不能实现基本功能,是我结构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
自己顶以下

网友(2025-04-01):
请问贴主的结构是参考哪篇文献?最近也在仿真这个结构

网友:
这个结构需要输入和参考的共模点相近,楼主可以试一下吧输入的共模点降低。

网友:
我认为原因可能是两个尾电流源工作在三极管区,输入相差比较大时,vds差的很多,电流就不相等了,会被锁存到错误结果。我水平一般,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