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P GUARDRING 有辦法讓NWELL變一整片的嗎?

楼主(2025-02-23):
如何設定參數?讓MPP GUARDRING這個指令在做guard ring時 讓NWELL變一整片的嗎?

楼主:
頂一下!看來是沒人會?

网友:
是不是要选到rectangle,修改好参数之后点edit,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求解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grk可以https://www.kaixinspace.com/virtuoso-fluid-guardring-tutorial/

用fgr,看看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