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设置net length 和fanout

楼主(2025-02-23):
innovus中有像ICc2中设置place 和cts 时 net length和fanout的设置吗?
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A:
# Max Length
setOptMode -maxLength <length>
# Max Fanout
set_max_fanout * [current_design]
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true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A:
# Max Length
setOptMode -maxLength
# Max Fanout

那请问一下,如何查看fanout,以及max_fanout的violation呢

网友:
timeDesign的报告中,有相关的报告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