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无法识别RV孔

楼主(2025-02-23):
检查了pro文件,RV定义明确

raw可以正确显示版图
但是EMX无法显示RV 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何会把RV孔处理消失,最终的仿真结果,确实是孔没打上。

网友A:
检查emx默认的layermap文件,是否有RV的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emx默认的layermap文件,是否有RV的丢失

感谢回复!layermap中 RV定义是明确的。

楼主:
已找到原因,proc文件RV定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