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动态比较器蒙卡仿真

楼主(2025-02-23):
为啥只能出现一半?

楼主:
为啥不呈正态分布?

网友:
不匹配,不对称

网友A(2025-05-27):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可能把前面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给算上了,用公式将前面的去掉就行,我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