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r 设置timing derate的一些困惑

楼主(2025-02-24):
tsmc 中N22,N28工艺, 最终pt 收敛的时候是读aocv文件加设置incremental 的timing derate

比如pt中设置如下:
read_aocv xxx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incremantal -0.005

innovus pr中

create lib set 读aocv文件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expr [1-0.005]

第一.
为何pr中 timing derate 后面没有-incremental ?既然都读了aocv
第二,
为何pr 的value是 1-0.005    pt中是 -0.005?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第一.
为何pr中 timing derate 后面没有-incremental ?既然都读了aocv
按我的经验是有加的,innovus的话使用-add

第二,
为何pr 的value是 1-0.005    pt中是 -0.005?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一个意思,因为每个corner对应的derate都不一样,可能你对比的不是一个corner,或者纯粹的设错了

网友B:
差不多,incremantal相当于在之前设置的基础上再添加,你之前没设置那默认就是1,再加上这个选项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incremantal相当于在之前设置的基础上再添加,你之前没设置那默认就是1,再加上这个选项增加的 ...

你意思是-incremental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额外加多少,比如-incremental -0.005  因为之前没设 默认就是1, 所以就相当于不加-incremental 的derate是 (1-0.005)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incremental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额外加多少,比如-incremental -0.005  因为之前没设 默认就是1 ...

是的,这是pt的manual,你可以看看

网友B:
默认add到1在这里也解释了,“or added to 1.0 if no derating value was previously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add到1在这里也解释了,“or added to 1.0 if no derating value was previously set”

感谢,innovus中,你们一般是用-add还是说直接设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为何pr中 timing derate 后面没有-incremental ?既然都读了aocv
按我的经验是有加的,innovus的 ...

innovus也有- incremental 和-add,两个有何区别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