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ERC的问题难以解决!

楼主(2025-02-24):
我是个小白,向大佬们求救TAT
ERC检查中出现这两条错误,但是我仔细对了走线后还是无法找到哪里出问题了,还有右侧的Navigator中也显示opens(我理解的是开路的意思)
Check PATHCHK_NPWRGND:To check nets with no path to power and ground
Check PATHCHK_NLABELED:To check nets with no path to any labeled net

屏幕截图 2025-02-24  屏幕截图 2025-02-24  屏幕截图 2025-02-24
虚心求教望前辈大佬们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模块的不用管,这两个top去check

网友B:
报错不是提示你了吗,没有连接到电源和地

网友C:
首先,你得先确认一下Rule deck里面是否正确设置好了POWER和Ground的NETName,再去看这些报错点是否真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不是提示你了吗,没有连接到电源和地

我检查过走线了,连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B:
你那个最顶上的AVDD和其他部分连接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最顶上的AVDD和其他部分连接起来了?

屏幕截图 2025-02-24  您看我的vdd是只跟衬底和电阻的肼连接的,我版图上的vdd就没有做其他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先确认一下Rule deck里面是否正确设置好了POWER和Ground的NETName,再去看这些报错点是否真的有 ...

我检查了规则文件,然后把label给改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的不用管,这两个top去check

我有点没听明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不是提示你了吗,没有连接到电源和地

还有我翻译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没有连接电源和地的网络,我理解的是和电源和地没有关系,还请前辈指点

网友:
这电路谁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我的vdd是只跟衬底和电阻的肼连接的,我版图上的vdd就没有做其他连线了 ...

建议你直接高亮一下看是不是所有VDD端口都亮了,如果没有就是哪里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