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流电路稳定性如何仿真?

楼主(2025-02-24):
在做一个限流电路,基本原理是电流镜镜像电流经电阻最终控制一个MOS管的栅极下拉驱动管,仿瞬态电流能限住,由于有电荷泵,所以驱动电流不是稳定的,随着电荷泵的频率有一定的等幅振荡,请问这种存在负反馈但又没有静态工作点的电路该如何考虑它的稳定性呢?用什么能仿真稳定性呢?

网友A:
电荷泵接哪儿?上电路吧,一般的波动用电容滤波就可以,如果要严格控制纹波只能换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接哪儿?上电路吧,一般的波动用电容滤波就可以,如果要严格控制纹波只能换电荷泵 ...

纹波倒不是很在乎,就是不知道怎么仿这个环路的稳定性,本来想做pss+pstb仿真,结果pss仿真停不下来

楼主:
用了pss+pstb,放出来波形是这样的,这样正常吗?第一张是1~1G频率,第二张是1~230M频率。另外,我发现psstran和tran仿真的波形差异巨大,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来交流交流,望各位能指点一二,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pss+pstb,放出来波形是这样的,这样正常吗?第一张是1~1G频率,第二张是1~230M频率。另外,我发现psst ...

搞错了,psstran和tran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就是pstb出来的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各位pstb仿出来多少相位裕度比较保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