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化后仿真的速度问题?

楼主(2025-02-24):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最近在做sigma delta 的后仿真,因为版图提取调查网表比较大,为了加快仿真的速度,后仿真勾选了post-layout optimization,这样确实加快了仿真速度,但是不知道这样仿真结果会不准确吗?

网友A:
会,勾选后就会过滤部分节点寄生电阻电容等小东西,假如节点对寄生非常敏感估计比较不靠谱。但是有的时候为了仿真加速再看后仿一些影响vth的效应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加速的。ADC具体会哪里影响比较大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勾选后就会过滤部分节点寄生电阻电容等小东西,假如节点对寄生非常敏感估计比较不靠谱。但是有的时候为 ...

仿真丢久一点,看看关键参数的spectre结果和后仿加速结果对比也能看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