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字体大小调整

楼主(2025-02-24):
启动Virtuoso后,直接在命令窗口输入如下指令即可:

hiSetFont("label" ?size 18)
hiSetFont("ciw" ?size 20)
hiSetFont("text" ?size 16)

网友:
在 Cadence 软件中,调整字体大小的命令主要通过 `hiSetFont` 函数来实现。以下是一些常用的命令示例,用于调整不同部分的字体大小:

### 1. 修改文本字体大小
```tcl
hiSetFont("ciw" ?size 20)
```
此命令将当前界面的文本字体大小设置为 20。你可以根据需要将 `20` 替换为其他数值。

### 2. 修改工具栏菜单字体大小
```tcl
hiSetFont("label" ?size 20)
```
此命令将工具栏菜单的字体大小设置为 20。同样,你可以调整数值以适应你的视觉需求。

### 3. 修改仿真文本字体大小
```tcl
hiSetFont("text" ?size 16)
```
此命令将仿真文本的字体大小设置为 16。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字体大小。

### 4. 修改全局字体大小
如果你希望在每次启动 Cadence 时自动应用这些字体设置,可以将上述命令添加到你的 `.cdsinit` 文件中。这样,每次打开 Cadence 软件时,字体大小都会自动设置为你指定的值。

### 5. 通过图形界面调整字体大小
除了使用命令行调整字体大小外,你还可以通过 Cadence 的图形界面进行调整:
- 打开 Cadence Virtuoso 软件。
- 在主界面中,选择 `CIW` -> `Options` -> `Fonts...`。
- 在弹出的字体设置窗口中,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类型和大小,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通过以上方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调整 Cadence 软件中的字体大小,以获得更舒适的视觉体验。

楼主:
欢迎补充!

网友(2025-09-13):
紀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