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RC的问题

楼主(2025-02-24):
  小弟最近设计一个cppll,刚画版图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显示floating gate is prohibited,但我感觉栅端也连上了,pin和label也放了,实在看不出问题出哪了

网友:
从解释来看,应该是可以忽略,在TOP CELL检查时不报错就行了。因为你这是一个单元,还没有PAD。

网友A:
这个DRC写的还是比较全面的,你这种情况属于GATE poly没有连接CT,虽然是单元,但是你可以把打开mos的gate connect选项,这样有了CT、M1,如果再有打label,那就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floating是指他没有接上从源漏出来的实际信号。
从这个版图来看,他其实只是通过CT接了根M1(虽然你打上PIN了),并没有接到实际的信号上。这个一般需要在TOP的层次来修正,底层可以不管

网友:
gate要连到AA上或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RC写的还是比较全面的,你这种情况属于GATE poly没有连接CT,虽然是单元,但是你可以把打开mos的gate  ...

也试过的,分别选定top和bottom,但drc还是有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