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数据导出到matlab做FFT分析

楼主(2025-02-24):
参考资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f8262a594bb22a901c

---
这里以sigma-deltaADC的输出码流为例,展示virtuoso数据导出到matlab做FFT分析的完整过程
首先选中你需要导出的波形
![[Pasted image 20250224101834.png]]

然后在工具栏找到这个选项
![[Pasted image 20250224101926.png]]
然后需要对数据做一些设置,clip是裁剪数据,下面的选项是滤掉一些数据,我的采样时钟是1M,所以我只需要每隔1u取一个点就好了,其他的点我是不需要的。

![[Pasted image 20250224102007.png]]

然后数据就可以导入到matlab里面进行分析了。
![[Pasted image 20250224102334.png]]

然后使用下面这一段代码就可以得到FFT的图

% 1. 读取CSV文件
filename = 'FFT_NOSYS.csv'; % 替换为你的CSV文件名
data = readmatrix(filename); % 读取CSV文件
time_series = data(:, 2); % 假设数据在第一列

% 2. 提取最后8192个数据点
num_samples = 8192; % 需要的样本数量
if length(time_series) >= num_samples
    time_series = time_series(end - num_samples + 1:end); % 提取最后8192个数据
else
    error('数据长度不足8192个样本,请检查数据文件。');
end

% 3. 对时间序列数据减去0.9
time_series = time_series - 0.9;

%%计算SNR
bw=2000;  %信号带宽
Fs=1e6;  %采样频率
Fin=7*Fs/N;  %相干采样 ,要注意信号的频率在信号带宽内
w=hann_pv(N);%加窗
f=Fin/Fs;%归一化频率
fB=N*(bw/Fs); %输入信号的频点数
sdmout=zeros (1,N);
time_series=time_series';
[snr,ptot]=calcSNR(time_series(1:N),f,1,fB,w,N);
ENOB = (snr-1.76)/6.02

%% 绘图
figure(1);clf
semilogx(linspace(0,Fs/2,N/2),ptot(1:N/2),'r');
grid on;
title('PSD of ds modulator ')
xlabel('Frequency [Hz]');
ylabel('PSD [dB]');
axis([0 Fs/2 -150 0]);
%text(floor(Fs/128/2),-40,sprintf("ENOB=%4.1fbit",ENOB));

% 在图的左上角添加标注
annotation('textbox', [0.7, 0.8, 0.2, 0.1], 'String', sprintf('ENOB = %.1f bits\nSNR = %.1f dB', ENOB, snr), ...
    'FitBoxToText', 'on', 'EdgeColor', 'none', 'FontSize', 10, 'BackgroundColor', 'w');

set(gcf, 'Position', [100, 100, 800, 600]); % 设置图形窗口的大小(左下角坐标和宽高)

楼主:
因为是用markdown编辑的,导致复制进来图片有点问题,可以下载pdf

网友:
MATLAB 2019b前的版本没有readmatrix函数,可以用csvread函数,用法参考https://blog.csdn.net/kakiebu/ar ... sharefrom=from_link

网友(2025-05-22):
阿里嘎多

网友A:
readmatrix这个函数老是出错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佬能帮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dmatrix这个函数老是出错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佬能帮解答一下吗

你这个函数写错了

网友(2025-07-31):
这里N没有给数字,我的理解是和前面number一样是8096,对吗佬?

网友(2025-09-18):
真是瞌睡了来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