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R的应用,防止闩锁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5-02-24):
使用SCR器件做电源钳位时,
1.当讨论通过增加 Vh 的闭锁免疫时,必须考虑高温和更长持续时间脉冲宽度下的 Vh吗?

2.如果只是考虑在100ns脉宽的TLP脉冲应力下,增加器件的Vh对防止闩锁没有用吗?

3.为什么对于SCR只需要要在脉冲持续时间较长,或者高温下,增大其Vh才有意义呢?

网友:
电源工作电压多大

楼主:
工作电压:5V

网友:
电源钳位对闩锁免疫度的要求高,因为电源与信号线不一样,属于常开端口。一旦电源端口进入闩锁,在不施加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会一直维持在闩锁状态,无法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