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PT吃多个sdc/sdf?

楼主(2025-02-24):
我有两块电路A和B,分别做综合然后apr,其中B电路在综合时,调用了A电路转出来的A.db,都经过APR后得到,A.v/sdc/sdf,B.v/sdc/sdf共6个文件;现在我想用PT做一个整体的时序分析,pt能正常读取两个netlist,能正常link design,list_design A和B都在,但在read_sdc时,read_sdc A.sdc PT会把B电路remove掉,如下警告:

Warning: All timing information (backannotation, exceptions, etc.) is being removed from design '  B '. User-created annotations must be restored after relinking this design. (LNK-024)

此时再list_design就只有A,B被remove了。
我如果想将A.v/sdc/sdf,B.v/sdc/sdf共6个文件一起吃到PT里,做一个整体的时序分析,我该怎么操作?

网友:
B调用A还linkA干嘛?

网友A:
link新的current design之前的被remove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新的current design之前的被remove掉了

是的,但我想再第一次link后,用current design切换到subdesign,把subdesign的sdc文件read进去,然后再current design到top design,把top的sdc文件也read进去,这样把两个design的sdc都read了,但当我read subdesign的sdc后,top design被remove了

楼主:
不行啊,Error: unknown option '-f' (CMD-0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我想再第一次link后,用current design切换到subdesign,把subdesign的sdc文件read进去,然后再c ...

改一份a.sdc到b的相对路径吧,不能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份a.sdc到b的相对路径吧,不能切换的

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Error: unknown option '-f' (CMD-010)

那就把6个文件source 到一个文件里,最后read_sdc 这一个文件。

for example
在main.sdc中:
source  ../A
source  ../B
最后 read_sdc main.sdc

网友(2025-04-30):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