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除当前视图的via3

楼主(2025-02-24):
是想删除当前视图的via3,想法是历遍视图中的vias,然后删除via definition为M4_M3c的孔。此脚本实现不了,将  via~>viaDefName == viaDef换成via~>viaHeader~>name == viaDef也删除不了
procedure(deleteVIA3()
  let((cv  viaDef cnt)

    cv = geGetEditCellView()

    viaDef = "M4_M3c"

    cnt = 0

    foreach(via cv~>vias
      when(

        via~>viaDefName == viaDef

        dbDeleteObject(via)
        cnt = cnt + 1
      )
    )

    lmgrDisplayMessage(
      sprintf(nil
        "yes"
        cnt
      )
    )
  )
)

网友:
我的思路是,shift+s,检索出当前层via definition满足“VIA3"的孔,全选,删除。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36494-1-1.html看这个更方便,当前的bug是因为你的属性填错了,vias-> viaHeader->viaDef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36494-1-1.html看这个更方便,当前的bug是因为你的属性填错了,vias-> viaHe ...

感谢老哥改成via-> viaHeader->viaDefName == viaDef成功了

网友:
试试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改成via-> viaHeader->viaDefName == viaDef成功了

非常抱歉,误触了,不知道怎么取消,